内存不能为written

楼主(2011-06-07):
我的电脑打开进桌面的时候,提示内存不能为written

网友:
一般为软件冲突

网友:
找个条子代换一下,一般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不能为读和不能为写多数内存原因,还有中毒、软件冲突等

网友:
更换系统,再不行就换条子

网友:
一般为XP系统与内存不兼容

网友:
这些我知道,我就是想能不能不换条子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