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富士康)_M750_Rev:1.0_索尼VGN-SR55E 笔记本维修图纸

楼主(2011-06-07):
FOXCONN(富士康)_M750_Rev:1.0_索尼VGN-SR55E 笔记本维修图纸

网友(点评):
图纸编号M750............不是M751.........

网友(点评):
sony的机器的图纸难找哦

网友(2012-10-21):
楼主给力啊,正需要这个东东,请问MBX 190这个版号的可以用不

网友(2013-10-22):
索尼的图纸太少了,谢谢

网友(2014-06-28):
楼主,图不错啊,正需要呢。太好了

网友:
正需要呢   你就贴出来了

网友(2015-09-16):
谢谢楼主,刚好用上

网友(2018-01-06):
请教下:CPU供电芯片的PIN47脚。CLK_EN#。是连到哪里的。我有一块主板,不出CPU供电。或者只有0。4V。查到这里没对地值。正常那块为540左右,
居然还能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