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 小维修经验!

楼主(2011-06-07):
电脑公司拿来一HP540 说进水了 具体哪儿进水 不知道!说屏幕那边有水 而且用热风机吹过了!

可可调电源0.03 无短路 按下开关电流到1.7 无跳变 4S掉电! HP新系列的 不上内存 不上CPU (不上屏幕 会不会掉电 听说会)会掉电!去掉内存 还是1.7 掉电!当然温控损坏 电压不全也会掉电 !但是 电流不应该这么大 如果缺电压的话拆机 发现EC 附近进水 已经有铜锈了 腐蚀的痕迹!用酒精 轻轻刷过EC 及附近一些有铜锈的地方 在EC上抹上焊膏 风枪加焊了一边!上电 电流到0.6 有跳变 接屏 HP LOGO出现!应该是EC 铜锈导致后级 电压开启信号发布过去 电压不全掉电!

网友:
进水的机器没有太多为什么,直接看哪里有腐蚀 焊哪里,好了就算幸运

网友:
这么简单,LZ好运气

网友:
进水要么就是很难修要么就是很简单。

网友:
是进水的机器就得用观察法了 要比一般的机器认真的观察

网友:
我有一个HP540的笔记本被车撞了。。屏和壳坏了。。主板,CPU,内存是好的。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
进水机,要么你搞定他,要么他搞定你!

网友:
进水的机说容易就容易,说难就难哈。

网友:
进液的感觉电源电路坏的多一点,然后就是短孔

网友:
只能说lz运气很好!  最近修一个富士通的老本  n多过线孔都唉腐蚀了  飞了8根线也都不奏效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是个联想的老本本

网友:
没有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运气真是好啊  进水的竟然没有烧多少零件啊

网友:
进水的最好还是把EC取下来把焊盘处理下稳定些

网友:
楼上建议不错,楼主防止返修,就取了EC,处理下焊盘

网友:
楼主这个本修的是 运气+细心

网友:
近的水不多,楼主好运气呀

网友:
没有修过这样的问题,学一下

网友:
好简单的维修啊。

网友(点评):
兄弟 你有灌水的倾向 下次就扣分了!

网友:
没有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学习啦!!
风泪眼
在这样要扣分了

网友:
进水的板子很多洗一下加焊一下就OK了

网友:
我遇到的是三星R18的机器,进了酱油,味道好浓,打开EC发霉了,还好没有腐蚀掉,清洁加焊好了

网友:
学习了,下次也直接抹上焊膏,风枪伺候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么特别好修,要么就很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