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掉显卡一个显存,显卡不可用不?通电会烧坏其它东西吗?

楼主(2011-06-07):
删掉显卡一个显存,显卡不可用不?通电会烧坏其它东西吗?

网友:
不显示而已 BIOS不支持!当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还入剩下的显存不工作了?

网友:
不会的 我试过。。。。

网友(点评):
能够正常工作吗?

网友:
肯定不会的

网友:
不会短路,不过用不了

网友:
不能正常工作 已试过

网友:
肯定不会亮 但是不会烧的,显卡工作要64位 奇的不齐不工作

网友(点评):
别想当然,也别说得那么绝对。举手之劳,你先试试再说

网友(点评):
显存全拆掉 显卡也能亮,花屏而已

网友:
呵呵。。。。我一直也在想这个问题,今天正好有人提出了,而且大侠们给出答案了

网友(点评):
你想了这么久,为何不自己试一下?

网友:
那把全部显存都焊下来,在开机是个什么状况呢?

网友:
肯定不能用  显卡BIOS自检不过  肯定不不行

网友:
你们都亲自做过试验吗?都说得那么肯定。还是先做下试验再来说吧。可以拆掉一个,也可以全部拆掉,看看结果如何?拆掉一个显存,要说花屏那是一定的,要说不亮,你们自己试吧。

网友:
我试过,你放心去显存吧,肯定会显示,只不过会花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我不说你的说法错了,但是你的说法也不对,的确,拆掉个显存BIOS的确不支持,有些显卡也的确会不显示,但是那是极少,多部分都是花屏,所以不能以偏概全。

网友:
拆掉肯定花屏。不会烧东西。

网友:
看是什么卡咯,我有一张七彩虹的FX5200 128MB,花屏,结果拆掉两只显存数据线上的电阻,居然正常了,显示64MB,什么原理至今不明,按理说本不应该显示的,可是测试也通过,本来有A,C通道的,现在变成只有A通道了!

网友(点评):
有些BIOS是自动识别显存通道的

网友:
不能显示 能显示都会花屏 要拆就拆一组 在找个对应的bios写一下 据我的了解 这种bios是很难改的

网友(点评):
TC类的显卡 关掉可以,相同PCB 相同核心,不同显存大小的显卡BIOS可以换下试试,其他的只有在工厂内部才能改

网友:
再次看完大家的评论,再次学习了。

网友:
搞掉一个显存,可以开机的,不会对别的地方有什么影响.

网友:
拆光了也照样点亮机器,显卡卡死在启动第二屏哪来故障?

网友(点评):
拆光了还能看到第二屏?这个倒是没有试过。想想好像不可能显示什么东西出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