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被雷给劈了,做系统超慢,哪里的事

楼主(2011-06-07):
                      把网卡摘除后能开机,但进系统超慢,检查硬盘没有事,看来板子还是有问题,大家给想想是那的事百、

网友:
建议你查查时钟信号..

PCI的网卡属于南桥管,PCIE的网卡就不一定了,有南桥管的,也有北桥管的,比如ATI RD790这个构架上的网卡就是北桥管的,打雷打坏进来一般都是坏网卡和南桥,现在速度慢,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因为硬盘基本上都是南桥管的……

网友:
你们怎么都能遇到被雷劈的主板啊。把集成块都吹了

网友(点评):
这两天竟下暴雨了,时不时打着雷

网友(点评):
打雷的机子多的是,每个城市都有一部分地方打累会打坏东西的.

网友(点评):
维修遇到雷击的机子很正常!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
进PE。做系统慢不慢?

网友:
没思路,楼回复下最后怎么解决的好不好?

网友:
有点难度 换个硬盘和数据线试下

网友:
刷下BIOS  在BIOS里把集成网卡给关了

网友:
雷击了 除了网卡坏 还有可能南桥也有问题了

网友:
吹掉 网卡芯片

网友:
应该是 先小后大,先搞网桥,网卡,南桥吧!

网友:
看来雷击不光是击坏了网卡,一定还有其他的芯片也不良了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在不行  南桥内部有问题

网友:
应是桥的问题

网友:
唯一个为法是换板

换版 迅维网有用吗???.....

网友:
确实,换板子还要维修人干嘛哦
换主板就不用找你了。

网友:
换板谁不会啊,又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关键有的客户没法接受啊
换板后的确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认为是应该是IO,用的是串口的硬盘,进PE、GHOST系统都挺快的,但就是无法释放

怎么会是IO的问题呢?有什么依据?

网友:
南桥的问题

不一定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遇到过。。楼主把能换的换了没。。比如内存硬盘啥的,,

网友:
吧网卡那下来吧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最后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是什么 品牌的  板子哇  ?

网友(点评):
惠普,找微星代工的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的问题吧,没有碰到过。。。。。。。

网友:
傻逼和IO......有条件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我建议先把硬盘换了,然后再查硬盘到南桥的AD线

网友(点评):
之前用的是SATA硬盘,忘了看什么芯片组了,要是威盛的话,IDE SATA都是南桥控制的,那只能换桥看看了

网友:
换南桥就可以了。有铅的做。

网友:
我认为南桥的概率大点,打雷劈掉网卡,南桥顺带着遭殃,不如直接换个南桥试下啦

网友:
我遇见过,NVIdia的芯片组,南桥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后呢,最后呢,最后客户等不及了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正有此打算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明天换了就知道了

网友:
我遇到过CPU缓存出毛病的.也是很慢.不过同病不一定同治.还是替换法先确定

网友:
楼主出结果了没啊

网友:
以前也遇见过楼主说的这个情况,好像是V星的板  拆了 网卡    装系统慢   后来又干掉声卡  ok了   不知道楼主的怎么样?

网友(点评):
的确雷击的板子,一般网卡 声卡 IO 南桥 电源也要测试

网友:
不测量怎么知道 ??

网友:
摸摸声卡网卡,一般雷劈的基本都是网卡,摘掉就行

网友:
你看下有没有什么芯片温度高了?

网友:
没辟死卦幸运的了

网友:
我也有片AM2的,装系统什么都能完成,就是整体运行慢,很慢那种.可惜还没有找到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