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杂牌19液晶白屏

楼主(2011-06-07):
查到和液晶屏连接的电路板上5伏供电 保险断路 继续往后查到一个比1117稳压管稍小一点的管子 型号RT9164C有两脚短路 这个管好像是3.3伏稳压管 我到别的机子上拆一个RT9164A不知道能不能代换 我连保险一块换上以后 开机一直烧5伏保险 问一下高手应该是哪里问题 是不是那两个不能代换

网友:
应该是其它地方还有短路,查查看

网友:
没看太明白    烧管子  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保险烧断,电压过载,桥堆电阻最容易烧了。仔细测一下电路

网友:
那个 保险烧了 就说明屏驱动板有问题 你查下屏驱动电路肯定有问题  还有升压电路

网友:
3.3V之后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