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 断电问题 高手进来看看 !!!!!!!

楼主(2011-06-07):
华擎 M3770DE 开机 等1分钟左右断电 有时候半个小时才断 测电压一切正常 但是北桥 很烫 给北桥供电管也烫 换了 也一样断电啊 高手解答下
主板

网友:
供电管烫,为什么不把滤波电容也换了看。

网友:
电容换了+个风扇

网友:
尹会胜
的帖子
我发现 进系统就会断电 不接硬盘都正常的 我不晓得从那下手

网友:
换过电源和U没有!

网友:
楼主说的问题,可能已经更换过电源和U了,如是这样,可能就是桥挂了,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网友:
电压是不是高了

网友:
什么都换了 还是那样 确定是主板问题 电压一切正常

网友:
测测 温度 温度高了 也会掉电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1-06-08):
估计是不是雷击了 应该把桥击了 换个桥应该就好了

网友:
是北桥虚焊引起来的掉电吧

网友:
CPU问题 遇见好多次了

网友:
咖啡男
的帖子
不会吧 CPU 是 X640的 没的上的起的CPU

网友:
红林维修
的帖子
我压桥也是一样的 啊

网友:
很明显是cpu或桥过热,造成自动保护关机

网友:
加焊下桥 不行的话 换了吧

网友:
用示波器测测CPU供电的波形,看看是不是一致,供电不足吧,,内存供电不足的时候也会在进系统的时候吧。。。。谨供参考,,

网友:
有没有换个硬盘试试呢??

网友:
电压正常不代表阻值也正常 你量量阻值吧 这种问题散热的问题还是比较大的 北桥和cpu的

网友:
这块板子都快疯了 什么都试了 确定主板问题 该换的都换了 没解决

网友:
那就就是桥坏了吧,坏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