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T开机花死。急啊。。。。。

楼主(2011-06-07):
有一台华硕A9T的本本,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但内置显示不正常,整个液晶屏都是彩条,拆机发现有一块独立的小板,液晶屏的屏线是从这块板子接过去的,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板子的问题?
                                                                                               有谁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了,应该是通病的,各位老师给点建议。

网友:
那块小板不就是高压条吗?

网友:
屏蛮容易坏的

网友:
,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外接正常,说明显卡是正常的,内屏花说明可能是屏坏了,或者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能能为一般的判断标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一般的标准,外接正常的情况下,一般说明显卡没问题,由于显卡分VGA和LVDS两部分,所以,外接正常的情况下,内屏的LVDS的部分也可能有问题。但是这个机率很少啊。

网友:
这个情况屏和屏线的概率大些,当然显卡也有可能

网友:
集显的,唉,我还是换换在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