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led的液晶屏有灯管吗

楼主(2011-06-07):
在 一篇led暗屏怎么修的 帖子里有人回复说 修个只有的暗屏 换个灯管就好了 所以很疑惑 自己一直认为led里面没有灯管
暗屏

网友:
LED是没有灯管的,但可以改!

网友:
LED应该没有灯管,它是用发光二极管做为光源的吧。只是个人的理解,不对之处请指出。谢谢。

网友:
一般LED很少坏的,电路没有供电都是经常有的,或者断线了

网友:
没有灯管,用LED二极管发光的

网友:
没有的啊 LED用的是发光二极管

网友:
和电子屏差不多,颗粒小点密点

网友:
晕,这个常识都没有?????多上网了解新东西吧

网友:
肯定没灯管的,只是你要知道 LED屏暗后要怎么修,以后就是LED屏的天下了

网友:
LED是没有灯管的,LED暗屏的故障还没有碰到,都是摔裂了的,暗屏的话肯定是线和板的问题

网友:
LED哪来的灯管

网友:
led是没有灯管的

网友:
我觉得LED坏的可能性很小,只有可能是供电没有

网友:
这个木有灯管看,是发光二极管提供的背光!

网友:
基础中的基础 LED 就是有 LED 没有灯管的

网友:
LED 没有灯管 ,暗屏的案例还没遇到

网友:
一般是32V或25V没产生,

网友:
led 屏就是由无数个发光二极管组成的,没有灯管。暗屏你查查是不是背光开启信号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