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330 有时认硬盘有时不认

楼主(2011-06-07):
接一客户机器说是时认时不认硬盘能认到就能正常进系统 正常使用 认不到时提示找不到引导盘连BIOS里也看不到  有时开机正常使用重起下就又找不到硬盘了 开关再开可能又好了
不知从哪下手 望高手指教

网友:
你拆开看下硬盘数据线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Y330应该在保内吧,去维修站换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