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GN-CR13换电源板出现BIOS密码了?

楼主(2011-06-07):
索尼本本,换小电源板开机出现BIOS密码了,问客户,客户说根本就没有设置过,郁闷。。。这种情况刷BIOS行吗?还是要换密码芯片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先刷的BIOS,开机还是不行,就换了密码芯片,开机还是不行,还出现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开不了,我去。。。最后换了个BIOS芯片开机O了。。。

网友:
还好啊你有东西换 不然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