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CRT显示器亮度自动变化维修一列

楼主(2011-06-07):
今天接客服AOC  CRT一台
现象:能开机显示 用一会儿亮度自动变化
检修思路:先找虚焊.补了半天无果.测试还是一样.后来看尾板.也无果.想到电压.一测问题就来了 .12V只有11V 明显不正常.就到前级测3842供电正常为16V左右.实测13V.电压偏低 检查300V降压到3842供电电阻阻值无变化.补焊变压器次级反馈限流电阻和整流二极管.电压稳定在16V左右.试机一切正常.
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二次电路的问题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 二次电路:二次电路是给高压包供电的
是初级反馈电路.给3842供电的

网友:
crt虚焊的比较多一般找对了维修是很快的

网友:
反馈电路不正常,引起电压不正常啊

网友:
只听过课没修过。呵呵。研究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 这个现象我第一次遇见 所以发帖 大家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