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解释下W83267的信号意思

楼主(2011-06-07):
RSMRST#,KBRST,有什么不同。还有W83268的67脚的PSOUT#信号的去向是哪里,KBRST信号维修中有用吗,PSON的信号去哪里,我在跑线路,找不到点了

网友:
rsmrst intel 南桥必须的一个复位信号 resume well

网友:
还有W83268的67脚的PSOUT#信号的去向是哪里

网友:
去南桥    南桥   给  IO 73脚  72 脚 拉低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