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S661E(661FX-M7)超级郁闷的问题,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11-06-07):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一插就上电,内存报警。我碰过家庭用的机器一般都是内存松了,心想啥都不干50到手了。后来拆开机准备瞎摆弄一下说不好修,让客户先走。没想到一看,主板烧了,心理就沾沾自喜。在多要30,让客户放下,明天来取。客户说在别人那里要全部换,说2000.客户不干了说修修瞎用吧,以后孩子结婚在买。人家拿过来说不能修了,后来来我这儿了,我是新开的吗?我说了80客户高兴的同意了。客户一走,马上就换内存供电管儿。换完后以为好了,还是一插就上电,但是比上次强一点。一插就上电开始跑马已经亮了。。。。掉电。在开一秒诊断卡跑00掉电,在开同样跑00掉电。。在开。。在开。。。。好像就跟短路一样。可是拔了电源在插自动上电,能跑到显卡。也不像短路,后来就纳闷儿了。我在那边想边点着开关针,点着点着跑了一下C1,后来你猜怎么着。。。一直触发着才能开机,我心想总不能给人家搭着开关吧。我想是不是IO,不管先换了在说。故障依旧,难道南桥,晶振。没法儿了。换了在说吧,换了故障还是依旧,没办法了。后来知道开关针有5V电的。我实在量不出来哪里不对了。换板子换板子吧,可是主板又不好找。775针一代条集成的吗?内存也烧了。我就开了260元换成478主板连CPU内存,风扇。整整搞了我一天,我以为换上就好了。换上装好系统玩儿了有半个小时,啪啪好了,黑屏。主板烧了,难道是电源。还是主板质量差。(玩儿这半个小时我是没有上开关线的啊。因为品牌机子吗?开关还得改线,试上一会儿在说吧)后来,我就修我自己的板子。修好后说在上试试吧,到底是不是电源。上好了,一下午没问题..............纳闷儿了我就。啥都不说了就这样吧。装机上开关线,收钱。得得在开,,开一下就关机,跟原先旧主板故障一样了。你猜怎么着。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开关就是一直连着的。原来我修他的板子换了内存供电管子就已经好了,他的机箱就是一直触发着的。按下就触发着,主板才能正常的运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弄的我超级郁闷,我不知道是不是厂家的错误,原先主板开关针是在后面有人用一根线是经过一个电阻直接进南桥的,可是在我们县城里边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才。我感觉就跟是出厂就是那样。因为机箱开关也是一直触发着.....一直导致我卸下来主板点开机针就跟掉电一样。一直没修好。我就是想知道有人修过这个没有,到底是出厂就是这样...还是有人修过.因为我这里没有这人才,包括在我市区里边弄主板的根本没这人才。我在市区和修电脑的都打过交道,还干过。什么技术我知道。她说没有去过厂家修...如果出厂就是这样,希望大家以后注意..................别学我。也许我笨吧,想的太复杂......................

网友:
我碰到过强加电能开机正常的,后来发现是开关针连的电阻坏了

网友:
不懂。?
你是想说这机器不是触发的?,是和闸刀开关一样要合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