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电池的好坏

楼主(2011-06-07):
装到笔记本里,开不了机,可能是电池无电。接上适配器后,没有看到冲电电流,一直是待机0.2
开机,电表显示正在冲电,但一直是1%。
如何正确的区分是电池坏,还是充放电路坏。
电池都有门限电压?
我测电池所有脚二二都测不到电压。

网友:
笔记本电池维修还是一门学问呢,,如果有量的话,还是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静态测试无电压判断就是电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