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2525L+2120的程序,屏型号HT170E01-101

楼主(2011-06-07):
驱动板型号:M06B4VBL,芯片2525L+2120  屏型号HT170E01-101

那位兄弟有的,请帮忙传一下。谢谢!
坛子搜索没找到,或者哪们知道有链接的也给一个。谢谢!

网友(点评):
芯片应该是2025L 不是2525L吧

网友:
是品牌机还是杂牌机,  机型都没用写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驱动板是山寨三星的,那个屏坏了。
正好我有一个爱国者F725的显示器驱动板坏了。

点屏配板还管品牌机还是杂牌机?

网友:
品牌机和通用机程序不一样,不同厂家的驱动板程序都不一样, 刷机要注意

网友:
明显就是锐康的板
老朋友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