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至铭*****G41XXX雷击成功修复一例。

楼主(2011-06-07):
雷击的,客户拿过来时,插上电就上电,摸IO和网卡热,拆掉后,插上电,3.3待机正常,没有自动上电,更换IO,

原IO为:IT8712F-S KXC,因手头没有,只有在旧板上拆了一块IT8712F-A KXS,在网上查了查,很多人说不可以代换的,但没办法只有一试才知道,IO我自己认为,有的板子需要IO的功能不一样,但有的板子可能不需要IO的某个引脚功能,换完后开机OK了,进系统正常,网卡没有上,找来一块安上,在输入IP时发现PS/2口不好使,(中间经历过的过程就不用说了,折磨了我二个多小时,)最终发现IO,下面左1脚和右面下1脚,这两个引脚没有焊好引起的。最后焊好交工,我是很新很新的手,共计:3小时左右才完的工。

6/6/2011 7:27:25 PM

网友(点评):
你发现PS/2不能用的话,直接去打PS/2的阻值,空焊的话阻值直接无穷大。看来你的理论不是很

网友:
恭喜楼主,开始迈向高手了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huangxin52 -6 灌水高手?

网友:
我也恭喜楼主,开始迈向高手了

奋斗小青年 -2 恭喜你们中奖了
huangxin52 -6 你也是高手

网友:
LZ的显示器是亮点啊!恩记住LZ的思路下次也按照LZ的思路维修,看来还要多找几块旧主板啊!关于IO替换LZ还真是大胆!

网友:
LZ运气真好!      IT8712F-S   和IT8712F-A    一般是不能通用的!  幸运啊!  祝福!

网友:
楼主,运气真还不错。至铭的 主板最好I/O炸了,并且无论你怎么换,都 是修不好的

网友:
曾经修好过一个被雷劈的映泰945gc主板,雷劈了南桥挂了客户不要了。修来自己用。。。
sb3.3短路,南北桥供电短路,南北桥与FSB VTT短路,
换了一个网卡,一个网口,一个网桥,一个南桥,南北桥供电下管,rt9218一个,升压电容一个,FSB VTT供电mos管一个搞定。。。之前被人拆掉了两个4500双管,用电容的脚做导线把焊盘的1脚和8脚连接起来了,不过是同事之前拆去修别的板了。不是雷击造成的。

网友(点评):
哈哈 一块板子上的元件都快被你换掉一半了 这才是高手 这样的板子还能继续修 要我早扔了 懒得搞了 也搞不了啊 佩服

网友:
遭雷劈的主板一般网卡 声卡 IO 南桥挂的多 楼主运气不错 更换IO就好了

网友:
我以前 遇见雷劈的 只有网卡坏  运气不错 呵呵

网友:
很不错的新手

网友:
运气不错,多多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楼主,开始迈向高手了

网友:
雷劈的板子 网卡坏的多 前天我遇到两块换网卡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PS/2打的阻值,4条线,CLK DTA,分别到达IO的80,81,82,83.是正常的,没有断线。上面我没写(在发现不好使,拆下来那段时间里,不好意思,多谢指正)

网友:
楼主 的显示器 EMC  很 正点啊!!!那个壳子 有点 像  自己做的 哈哈!!!!!!!!太 有 创意 了!!!!!!111

网友:
能焊上Io很老手了,我碰到最怕连锡了

网友:
楼主幸运,我前天修到一块致铭945的板子,上电不触发,打A14短路,心想南桥别挂,干掉网卡,还是短,晕,然后一摸桥待机热啊,没BGA,附近的MOS管都短了。。。没有找到1117之类的芯片。。

网友:
科学需创新,维修需大胆!!

网友:
真不错     多多努力

月饼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一般都是劈坏网卡,看来运气还不错

网友:
雷击一部有两个大地方容易坏,一是集成网卡,另一个是南桥。

网友:
我今天就遇到一板子被雷劈的,网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