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H46G掉电求助~~

楼主(2011-06-07):
今天接到一台七喜H46G的笔记本,是2010年12月生产的,故障是开机掉电,触发的时候电流慢慢的升到1.46A然后就掉到0.01A
然后主板自己再触发,再升到1.46A再掉,反复如此,触发的时候我测了下内存上的排阻发现是有波形的

在侧内存的8脚存储器的第5、6脚也有跳变,内存应该已经在交换数据了,问题会出在哪里呢?对于开机掉电我修的比较少一点头路也没有,而且也找不到图纸,如果哪位兄弟图纸麻烦给一份了 感激不尽,
这主板的版号是:71R-A14MA0-4B10

网友:
有进液的地方吗,这么新的本保内的呀

网友:
属自检没有通过造成的掉电,楼主看看外设内存显卡部分看看,个人看法

网友:
应该是自检不过,可以再次开机证明不是保护性掉电,楼主这个本是不是摔坏的?有条件可以接个DEBUG卡看看。

网友:
怎么不找质保?   看来是人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俊兄可能是北桥有问题吗?或者是显卡不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