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ATX300P4短接风扇转,输出不正常,并有“吱吱”啸叫声。

楼主(2011-06-07):
一个长城300P4电源,紫线待机5.1V,绿线3.6V.短接绿地,风扇转,但有高频啸叫,12V输出只有10.45V偏低.5V输出却有5.65V偏高。拆机量了两个13009都没发现问题。也换了两个1U50V的电容,问题依旧。现在不知从何下手了,求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
你带负载,看电压正常不,,

网友:
这个明显的是+12V电容有问题的症状(不是说绝对,起码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概率)!

网友:
有高频啸叫,大概负载端有短路的地方,查查电容

网友:
驱动不平衡!~或振荡频率不对!~都有可能!~

网友:
谐振电容有问题!

网友:
驱动不平衡!查小驱动管945或1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