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瞬间断电 求高手啊

楼主(2011-06-07):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 来时没上CPU瞬间断电 查CPU供电是场管坏啦 换掉后不断 好啦 上CPU通电还是瞬间断电 不上CPU不断 一上CPU 就瞬间断电 话CPU 还以样 这该怎么修啊 我是没招啦
cpu
cpu供电
dadabd
我也遇到过,不上CPU不断电,上假负载也掉的,现在还没有搞懂什么问题

网友:
查12V供电!因为你没上CPU 12V 供电不用! 上CPU 12V供电工作了! 所以还建议你! 再查查 12V供电看看那短路了!

网友:
把坏的那一组都 换了,并且电源IC也换了,再不行,可能就是桥挂 了。

网友:
不上CPU 主板不复位 桥供电正常 内存供电正常 CPU供电9.85 上CPU后就瞬间断电 不上不复位 但不断电

网友:
把主板4口供电拔掉试试。

网友:
CPU供电管还是有短路的。

网友:
#24CUP供电不是1.1V左右吗咋成9.85了

网友:
可能PWM也坏掉了哦 可以也换掉试一下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吧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部分短路.重点查供电部分.

网友:
换CPU电源IC试试,应该是那坏了吧。

网友:
拨掉CPU供电4脚插头看还是不是短路啊

网友:
应该是电源芯片的问题
同意楼主:
4.0
dadabd
同意楼主:

网友:
CPU供电部分还是有坏的。

网友:
好好查查CPU供电电路,估计供电场馆击穿了啊

网友:
CPU供电单元问题,供电IC和MOS管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不良的发热的摸摸

网友:
看看附近的三极管有没有坏,再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试吧

网友:
换掉VRM看一下

网友:
看看北桥有没有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