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el 945 E210882 主板跑25掉电不报警

楼主(2011-06-07):
今天接到一张intel 945 E210882 主板跑25掉电不报警。但不上内存时跑23报警不掉电。各项供电电压正常。求各位大侠高手帮帮忙分析下。个人怀疑bios资料问题想刷下但没有资料有的发给我我的邮箱290632628@qq.com。小弟在此感谢了。

网友:
加下北桥试下

网友:
没有效果南桥北桥CPU座都试过了用里压没有效果(没有加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这个是dell主机上的吧?掉电先把所有的供电全查一遍。看看是不是有没出来的供电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CPU在抓内存什么的没抓到的情况下就会掉电

网友:
检测卡在跑过23,23说明检测到了内存。25就掉了。可能是再效验内存吧。我对服务器板子不怎么了解。这2根内存在其他的主板上能点亮。说明内存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那么不到5秒的时间怎么量的出来嘛。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怀疑是BIOS的问题。但手里 没有这个BIOS的资料,兄弟你有不?

网友:
楼主看一下,cpu座是否空 焊,刚修到一块是座空焊!!!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BIOS

网友:
看到了 ,bios的问题.

网友:
INTEL原装板不跑码首先就应该先刷BIOS  因为BIOS容易坏

网友:
按道理是挡显卡吧 建议先加下北桥 再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5s已经够了。2s就可以量,你5s不够量?万用表是办不了,示波器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用手呀过座子没有反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的示波器是坏的没法用

网友:
品牌机没对过,再说了这样的机器有点老了,说实话真是BIOS有问题也不好找啊。期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又靓不出来呢   ?办法是想出来的

网友:
你 在 BIOSS  资料区搜索一下 我以前有传过  BIOSS资料

网友:
关键是找不到这个bios的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25不是声卡问题吗?

网友:
还 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呢。。你把CMOS放下电就不会掉电啦,,,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你没有找到开机键或者I/O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