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100开机后待机由0.06A变为0.01A

楼主(2011-06-07):
板位号是:  BDW00
LA-1452 REV:1.0
待机电流: 0.06A,开机后,电流马上就降为0.01A,只有重插电源,待机电流才恢复为0.06A,待机时查3V和5V都有,87591晶振,和SB晶振都已经起振。于是查开机信号  pwrbtn#(87591EC 168脚,此信号发给南桥的)待机时,此信号为高电平3.4V状态,开机后,电压变为0V,说明EC已给南桥开机信号了,再查南桥回复的信号之一pm_slp_s3#,这个也由高电平3.4V为低电平0V的有效状态,再查EC的响应信号SYSON(EC148),SUSP#(EC149),以及VR_ON(EC155)信号,待机时,都为0V,开机后,SYSON为0.28V,其它的还为0V,我的判断是: EC 87591损坏,不知道我的判断对不对,请高手指教!file:///C:/Users/Tige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635237289/QQ/WinTemp/RichOle/2EPAWYGNY)ACTUNRLWL)]AS.jpg

DELL 1100图纸

网友:
补充一下,SYSON(EC148),SUSP#(EC149),以及VR_ON(EC155)
这三个信号的发出还需要其它条件吗?

网友:
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机有没有换IO?搞好了没?

网友:
应该是后继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的北桥845GL,开机后不短了,有四声开机报警,应该是换上的845GL也不完全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845GL北桥短了,换过了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就换北桥就好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B电压没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