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康柏的511插电自动开机电流跑到0.5又重启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6-07):
插电就自动开机跑到0.5就重启反复那样把CUP下了也一样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HP的机器取下CMOS电池插电就会自动加电,是正常的.
电流到0.5重启肯定是缺电压,你查一下CPU电压和北桥供电.

网友:
CUN个北桥都是只有个1.25V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和北桥供电只有个1.25V

网友:
是不是应该有个1.05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        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帮不了你   我只知道应该有这个电压  ...你在论坛里好好搜搜现象类似的帖子吧   你在这里等着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北桥上有1.25,1.8,1.02,1.5V,你测一下都有吗,要都 有的话再测一下时钟芯片工作正常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1.5V...........

网友:
首先看看是不是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  电压正常以后看时钟 然后就是复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北桥的的1.5V没出来怎么办?

网友:
查1.5的产生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好 是对着图纸找到1.5V的芯片,查它的工作条件,看看有什么信号没出来.

网友:
兄弟你那搞定了没有。我这有台跟你一样。开始时网卡短路的,拆了网卡现在是0。35a 反复跑

网友:
所有电压多有

网友:
1.5V是南北桥主供电,查EN信号,电源IC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 电压都正常 就是不断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