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圣ATX -350T负载之疑问?

楼主(2011-06-07):
前几天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华圣ATX-350T电源在A机器上出现以下问题:通电转下就停、12V去掉通电正常转。要么就是转大根几分钟后就停了。换另一台电脑用一天都没事。出问题的是旧电脑,而用着没事的是新电脑。真的闹心!是负载出问题了吗?大家给讨论下了。

网友:
电源质量不过关,12V带载能力差。新CPU功耗小,所以用在新电脑上尚能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别说有那么点道理。思路也通顺啊

网友:
+12V带载能力变差,加大其滤波电容。

网友:
NND,这华圣正牌山寨电源,PFC电感里面只有跟电线,标330的电容只有200,质量奇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