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跪求指导!!

楼主(2011-06-07):
一块升技NF-M2S的主板,进系统关机后按下键盘或动下鼠标就开机了,而且经常死机,电压都正常,跪求高人指教!!
主板

网友:
是不是BIOS里设置了键鼠启动啊。死机有什么提启

网友:
三点水
的帖子
好像是关机后进入了s3模式,动动键鼠就开机了

网友:
这种情况好像是系统进入了休眠状态,动键盘或鼠标就能开机,刷一下BIOS看看是不是设置上的问题,如果不行的话可能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重新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先从基本的做起把 BIOS设置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