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主板N61S黄线短路怎么修?

楼主(2011-06-07):
触发马上掉电.24PIN 的黄线对地阻值为0.4PIN的黄线阻值正常.我把IO、声卡、网卡、CPU电源管理芯片、串口芯片都卸了,还是为0.量CPU的MOS都是正常的,没击穿,所以没拆。不知道12V还到哪里?会不会是桥的问题?这片板子是南北桥合一的。但是我量桥上面的电容没有击穿的。好几个阻值是12欧姆的。应该正常的吧。量桥附近的电容也没有击穿的。最小也是12欧姆。请问桥需要12V电压进去的吗?

网友:
电容击穿了有可能

网友:
兄台 ATX电源座的第24脚是地线

网友:
桥挂 了,不用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里的电容?CPU储能滤波电容?还是贴片电容?
在板上测到储能滤波电容并没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说24PIN的黄线。也就是第十脚!!!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呢?难道12V也要给桥供电吗?在桥旁边的贴片电容都没有击穿的

网友:
+12V: 上管,驱动IC,电源IC,串口芯片 ,插槽。风扇! 请一一排查

网友:
如果12v短路 桥是不会影响的 因为桥不需要此供电 这个电压主要会到达COM口芯片 主电源芯片 供电驱动芯片 CPU供电上管D极(当然包括他相连的电容)FAN风扇接口 AGP PCI PCI_E16X插巢 你可以尝试追追线路 你最好先目检一下上面所说的这些地方有无出现连锡短路的 也可采用割线法进行判断 点击法 拆除法 都是可以的 我一般修到这么情况 基本都是哪里连锡或者短路引起的 其余的问题都比较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COM口就串口芯片75232吗?已经拆了。风扇接口怎么判断?FAN风扇接口供电脚确实短路了。但是它旁边也没有MOS管啊。如果AGP PCI PCI_E16X的12V短路又是哪里的问题?割线法一般怎么割?我用电击法试了没用。调到12V5A都没摸到哪个IC发烫。郁闷。真想不到12V还到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