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望能得到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11-06-07):
今天看我们电脑城的工厂主板工程师,修主板时总是用波波测试两个PCI槽之间的排阻。
我今天也实验性地测试了一下,PCI槽之间有三个排阻,在没有触发之前,三个排阻两端都是零伏。在点开关触发后,有两个排阻上面的电压是5V,另一个排阻电压为3.3V    跑了下线路,这三个排阻都连接到PCI槽上面,具体的引脚我就不说了,说了也没用,反正不是时钟B16,    复位A15.    我的问题是,高手们修板时为什么习惯性的要测一下PCI槽之间的排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来把贴子顶起来让高手看到

网友:
你确定他是高手?你为何不去问他。我们又没看到他测什么位置怎么知道他测是信号呢?

网友(点评):
饼哥,帮忙指点一下啊, 那排阻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高手” 一般要么就是用示波器打信号 要么就是打“迷惑拳” 具体是什么意思 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 如果你们关系还可以的话 可以虚心的请教一下人家嘛

网友:
你直接去问高手,然后来告诉我们大家答案好不好谢谢了

网友:
把问题弄清楚,然后发出来让我们也学习,期特中

网友:
学习中,呵呵不知有哪位高手出来点一下

网友:
不懂呀  我从来都不用示波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想知道的就是PCI槽中间的排阻是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诶,我还是没有听懂你说什么,诶,不一定用波波的就是高手,他是忽悠人的,哈哈,具体要测什么信号好的查图纸。

网友:
我是菜鸟不懂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诶,我碍事没有听懂你说什么,诶,不一定用波波的就是高手,他是忽悠人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