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ll 1427笔记本触发电流到0.87后掉电重启

楼主(2011-06-07):
dall  1427笔记本触发电流到0.87后5秒钟 掉电重启,反复这样?独立显卡小板,显卡也重植球,内存也换过,现象 还是如此,望各位高手指点下维修思路,万分感谢!

网友:
我这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子还没有解决到

网友:
遇到一样的问题啊 南桥也换了

网友(2011-07-17):
不知道.现在也正在修这个机器

网友:
额   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这里有个A840的也是这种,到1。0,所有电压都有。掉电,还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