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主板上电时序图

楼主(2011-06-07):
求仁宝代工的主板时序图和对应的电路原理图!!!

网友:
不同的型号时序是不同的  说具体 的那一款

网友:
这个要钱买吧??

网友:
这个好多图纸上有,不过不是特别一样,举一反三吧!

网友:
有时序图的图纸看起来比较好理解

网友:
找个图纸研究研究呗里面一般有的

网友:
看下这个对你有没有用处

网友:
我这有个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头晕啊!上电时序!

网友:
我的主板是LA_3571P,没有下到3571P,下载到了3541P,参照了一下!!多谢各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给个图吗

网友:
找个电路路可以看一下最新面的标注上面一般都有开机时序图,多着默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