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引起机器不亮。

楼主(2011-06-07):
网卡会引起机器不亮么?

网友:
会引起机器不亮,外设会造成机器不亮。。

网友:
痴情郎
的帖子
那电流会是多少呢? 还有会跑信号么?

网友:
是的,曾修过一台IBMX41开机无显,是网卡造成的

网友:
网卡短路会引起很多现象 严重的不亮机

网友:
刚刚修过一台HP DV1000的机子 也是网卡故障 导致不开机电流跑到1.1A 搬动几下 就停止了 换了网卡 机子正常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网卡造成不开机的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1-06-08):
网卡肯定会引起机器不亮。集成网卡被雷击了,或者损坏了,会引起机器不亮的,独立网卡金手指脏了,也会引起不亮机的

网友:
肯定会引起的啊

网友:
网卡引起不亮几遇到很多的 笔记本到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
以前没遇到过 今天看后学习了

网友:
当然了,ACER就有,他会跑码就是不亮

网友:
我修过一台电脑,dell的就是声卡坏了,按开关没有反应,我想网卡也会的,主板的电视欢欢紧扣的

网友:
网卡 USB。。。和一些外设设备都会影响点不亮机

网友:
网卡短路,就不开机

网友:
网卡会引起机器不跑马的!或跑一半就卡住了!台板还会引起不触发

网友:
肯定会引起

网友:
应该短路了吧

网友:
会引起不跑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