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电光驱读盘灯一直闪????

楼主(2011-06-07):
我有个台电光驱,放盘进去后绿灯一直闪,系统里可以认到光驱,但就是不能打开,和没放盘一样,就是光驱一直转动的声音!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光驱买了多久了 应该是光驱老化了吧

网友:
换个光盘试试,不行的话百分之九十九是激光头老化了。

网友:
我以前也个台电的光驱,也是这个毛病,是光驱坏了。(幸好在保修期内)。

网友:
光头老化了吧 !!

网友:
光驱买了半年,还没过保,买来基本没用。哎,只好拿去保修了,希望大家以后少买或卖点台电的这种垃圾货,是串口DVD。

网友:
嗯,买了半年了,拿去保修了

网友:
光驱坏了!

网友A(2011-07-07):
換盤不行的話,就是壞了。

网友:
我感觉你这个是光驱的磁头坏了,换个试试,以前我也遇见过。

网友:
要么就是光驱不能读碟,还有就是那碟片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