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认并口硬盘

楼主(2011-06-07):
一块技嘉845的主板,能认串口,但不能认并口硬盘是怎么回事呀,南桥加焊过了

网友:
量一下主板上并口的供电!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一试看

网友:
供电试下 因为并口的供电 是线连的  先换线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是哪个脚呀,我只知道测它的复位脚,有5V

网友:
看焊盘 焊盘大的就是供电或者接地 我也记不住接口 我传个资料你看下 好像有

网友:
IDE线没问题吧

网友:
老一点的主板,串口要在BIOS内打开才可以用

网友:
保哥,你有8楼得那个文件吗,发我看看。

网友:
  建议你 先看看数据线 再看下 硬盘那块的 跳线      这都正常 检测供电

网友:
看看跳线有没有跳正确,

网友:
这个东西范围很大呢!不知道怎么说。。顺着硬盘  数据线。。IDE。南桥。bios。。估计也就是设置的事情!顺便你看看硬盘的跳线

网友:
你看下BIOS设置有无问题.有些主板BIOS里面有硬盘的模式的.如果你设置了某种模式只能检测串口。还有一些主板有IDE阵列,要设置好BIOS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