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 奇怪的故障 请师傅们指点

楼主(2011-06-07):
接机时开机指示灯亮5秒左右就掉电,拆机检查发现没1.05V和1.5V供电,是用51124芯片供电的,更换51124后电压都出来了,能开机使用都很正常,以为修复了,装机试了一天都正常,第2天开机,晕,又开不起来了,故障跟刚刚拿来时一样,加焊51124后又一切正常了,以为51124没焊好,第3天开机故障又一样了,真是不知道怎么了,继续跟换51124,还是一样,老是隔一天,就出现故障,出现故障时测量DR VH1、DR VL1和DR VH2、DR VL2阻值有点偏低,加焊下51124后,阻值都会恢复正常,使用也正常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换电容,应该可以好吧

网友:
上面加个吕片试下  是散热的问题  PQF封装的吧     中间的锡被你拖的太干净了

网友:
换电容,请师傅指点,那方面的电容,谢谢。
中间的锡我焊的挺好,换这方面的芯片我知道有中间的散热,我一般都会加少量的锡,确保芯片散热问题,谢谢
不知道还有哪里的可能性 谢谢

网友:
大电感输出端的大电容

网友:
好的我全把它们换了试试,希望能排除故障 谢谢

网友:
LZ 好了记得分享下

网友:
应该是电容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没有碰到过,请请高手指点一下,让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最后还是又换了个51124,故障没出现过,故障前面的51124有问题吧,或是没换好。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换新ic,尽量别用拆机的

网友:
是不是这个IC的性能下降啦!!换新的应该会好的

网友:
阻值偏低是因为通完电导致的,应该还是楼主焊接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