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液晶显示器维修的请进

楼主(2011-06-07):
关于液晶显示器的维修的再说明
    不是苛刻,是为了对大家负责撒,毕竟液晶显示器的屏是贵重部件,万一修坏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便宜的也要1600大洋以上。
   首先声明,我实际的维修量不大,可能只要20台左右的样子(不含板级维修的),正在摸索阶段的,所以希望大家慎重!!!另外,从维修角度上讲,也许纯粹的理论没有太大的价值。我自己也不很懂。我讲的只是我的实际的维修经验和我自己的一般分析。
一般来说,液晶显示器分四个大的部分:
    1.电源部分:该部分的维修最简单,也很常见,维修方法普通,元件普通。
    2.高压板:其实就是一个电子整流器,麻烦的是专用的升压变压器和控制集成电路。一般是电源输入12V直接供电,另外一个5V来自主板,还有一个亮度控制电压,一部分机器有省电控制,来自CPU,就是一个高低电平控制。
    3.信号转换板——主板:主要有3个部分,CPU、电源转换、输入信号处理集成电路,维修方法和VCD的主板基本一样的(我觉得),易损件是贴片元件——电容易漏电、板子易漏电等,少见的是存储器数据丢失、信号处理集成电路损坏等。
    4.最有价值的维修部分就是它了——液晶屏,当然,难度最大,也相当危险。对维修技术要求很高的。
    我记得网上有关于液晶屏的拆卸,大家可以去看看。一般情况下,如果是亮、暗线等问题,建议各位不要修了,风险太大,问题一般是驱动集成电路局部损坏、连接排线接触不良等等。
    可以维修的故障是——白屏(如果修过液晶显示器的朋友,应该知道的,这种问题不是主板就是屏的问题),而且,成功率是比较高的。
    具体的原理我不太清楚了,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连接到屏的线只有那么几根,远远不是1024X768,为什么,就因为驱动液晶屏的电路是厂家直接做好的,就在液晶屏背后。
    另外一个有点希望维修的就是——灯管,大家也清楚,灯管的寿命应该不是厂家宣传的那么长,而且比较好换。

网友:
楼主应该是找地方复制的吧  就楼主说的白屏也不全是屏的问题 还有就是楼主说的灯管好换我不支持 如果好换为什么还有很多把屏弄坏的 还有就是太笼统 对于会修的没用 对与不会修的我想没几个能看懂的吧

网友:
讲得很简单,没有基础,没那么容易学会

网友:
讲的也有点道理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