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ADATA U盘变成RAW格式容量为0

楼主(2011-06-07):
ADATA U盘变成RAW格式容量为0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里面的数据能找出来么,怎么修复?请论坛里的仁兄指点一下,谢谢!!!
U盘

网友:
可以进行数据恢复,,,

网友:
稀奇中.....不过应该可以数据恢复。

网友:
有很多方法都能保住资料,比如用GHOST等软件。

网友(2011-07-11):
用易我数据恢复软件可以找回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