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加内存的故事

楼主(2011-06-07):
      用户的电脑是INTEL D865PEAL主板,865PE北桥,四条DDR内存槽,单条内存最大支持512M。原来1、3号槽子插2条256M组成双通道。挂有120G、40G两个硬盘,分别为主从盘,系统装在120G主盘上。还有一只光驱。用户自己买来一条512M内存插在2号槽子上,结果一进系统就蓝屏,没有办法,交给我处理。
      我把新加的512M内存拔掉,开机仍然不能进系统,滚动条滚一会儿就重启(用户说加内存前已经有此现象),这个显然跟加内存无关。用光驱GHOST系统,复制完重启进滚动条后蓝屏重启,换系统光盘,故障一样。将系统装到40G硬盘上,这样系统可以装成功,但进系统后却认不到120G硬盘和光驱!没办法,将120G硬盘卸下,取硬盘时发现并口硬盘数据线有损坏迹象,换了一条数据线,在另外一台电脑上GHOST系统。之后装到主机上,这一次启动后没有蓝屏,顺利装完系统。但是声卡驱动没有装上。用驱动人生装驱动,驱动人生居然说驱动都是最新,没有可用的更新!驱动精灵一装声卡驱动就蓝屏。又用安装版的系统盘装系统,顺利装完,也是声卡驱动没有装上,这一次驱动人生有可用的声卡官方最新驱动,装上后一切OK。
      不要忘记,这一切是在拔掉新加的512M内存后做的。真正的加内存问题还没有开始呢。把512M内存插到2号槽子上,开机后一进滚动条仍然蓝屏报错。把两条256M内存拔掉,只装一条512M内存,开机一切正常,难道内存容量太大了?不是最高支持2G吗?把3号槽子的256M内存插到2号槽子,新加的512M插到3号槽子,开机一切OK,BIOS和系统里面都认到了1G内存。
      3条内存、2个硬盘,2条数据线,来回倒腾消耗我六七小时时间。

网友:
是不是第一、二槽这一个通道上不能装不同容量的内存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组建双通道的是1、3和2、4号槽子,1号和2号不一定要相同。

网友:
怎么还有这事,晕

376057772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电脑多了,什么问题都有

网友:
组建双通道的是1、3和2、4号槽子,1号和2号不一定要相同。

网友:
是不是512的跟其他两根内存不兼容啊?

网友:
需要重新格式化分区!

网友:
呵呵  这种问题是常见的啦哈  电器电器就是来气你的

网友:
启用双通道技术时,内存的资料传输速率会增加为原来的两倍,但两根内存的"Memory size和颗粒大小"一定要相同,否则就会如上所述蓝屏.后耒的插法就是没有启用双通道技术的,所以对内存的一至性就没那么高就OK!

网友(点评):
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不过2号槽子加上512M内存后,BIOS里显示双通道功能已不再启用,全部按单通道运行。

网友:
慢工出细话嘛。这不是吗?由于他的原因。又多了一次经验,呵呵@

网友(2011-12-23):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主板支持2G,放一个1G和两个512的能进系统但只认1.5G,取掉一个512换256的可全部认出,我想可能是BIOS问题,只认2G字节。因两条512加一条1G的容量可能超过2G字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