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胡简单修复ACER 5570 集显板 板号:广达ZR1过程

楼主(2011-06-07):
今天接一块裸板:
机器型号:ACER 5570 集显板

板号:广达ZR1
故障:不开机
目检无异常
打各大阻值正常
上电待机0.07A
明显待机偏大(正常待机0.005A这种机器待机比较小)
待机电压正常
不能触发
这种情况一般先考虑ECBIOS
示波器BIOSEC无交换数据波形
先刷BIOS ----(在刷BIOS过程发现不能效验,基本是BIOS本体坏,换了一个料板的BIOS刷后效验正常)
刷好BIOS上电发现待机0.04A还是稍微待机偏大了点,(用示波器打BIOSEC有交换数据波形)而且能触发但是到0.2A左右掉电!经验判断应该是某个供电电压或者PG没起来造成的。
用万用表触发瞬间打各大电感电压发现无CPU核心供电,手摸CPU芯片感觉有点烫,换后待机电流正常了0.005A
但还触发还是掉电,没CPU核心供电电压输出,既然问题找到了先把图纸打开分析吧:
CPU核心芯片型号:MAX8736
这芯片的PDF文档目前没找到,只能大概判断工作时序。
MAX8736工作条件:1(供电VCC VDD BST)  2 (开启SHDN)  3 VID线  4反馈
第一步测量21 30  25脚供电电压正常

第二步测量 4 开启SHDN正常

第三步测量34---40脚的阻值都正常

第四步测量反馈不正常掉件了
补上后 一切正常!此板修复!

网友:
我很好奇,为什么会掉件,你是拆机器的时候搞坏的吧

网友(点评):
你看清楚是裸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那估计是别人拆机的时候碰掉的

网友:
原机本来可能就是BIOS坏导致不加电,掉件估计是拆装的问题.

网友(点评):
现在基本都是接二修机器。都是发裸板过来修的!

网友(点评):
估计是同行拆装没注意吧

网友:
     一休拆机水平这么。。。还是做假。。做手脚

网友:
看样子这机是二修吧?

网友(点评):
上万分也不舍得鼓励一下。呵呵

网友:
学习了,BIOS不能效验就坏的。

网友:
二修,不是一休。哈哈

网友:
电容是上家作的手脚吧

网友:
写的简单明了看的顺心受教你很棒

网友:
知道这个机器的bios参与开机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