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965 电流0.35 过三分钟才亮机的维修

楼主(2011-06-07):
此机报修点不亮V3000 965独显故障现像为:电流上0.35过三分钟后电流才能上去再点亮。

经查0.35 测量3V 5V 和北桥及显卡供电均有。而测CPU供电无。。过三分钟后才出CPU供电

该CPU供电为MAX8736A 查SHDN电压3.3.说明芯片开启工作信号已满足。拆了CPU查基准电压REF正常。供电+VCC也正常。。但也不出CPU电压。。而插上CPU呢。。发现+V 从2.0几V慢慢上升为4.8。而上升级4.8。板子就可以点亮。。因为CPU供电芯片被师弟已换过。。所以判断可能是+V这路供电的问题。。而此芯片VCC和VDD均来自5V_S0。。得知S0是开极后得来的故查前级。再看下图:

该板子的5V_S0由5V_S3转换而来。。也就是说由U48这个4800B的管子输出的。。查U48输入级5V正常。输出级5V_S0当按下开机键后开始电压慢慢上升。。再测U48控制级的电压也是慢慢上升。故断定该控制级的电压有问题。。看图级由一个U50 实际标注型号为702的六个角的控制管子来控制的。。。拆下此管子换一个同型号的发现开机正常。。
然而再把前面的管子换上。就又不正常。。经比对测量发现

1角和6角为单向导通。。而实测损坏的反向测量为300多。说明该管子已经损坏。。更换后帮障排除
实图为:

按照经验以为是U48不良。。也就是上面4800B用镊子有划伤的哪个管子。。更换后无效。。所以只好看图纸查条件维修了。。呵呵~!

文采不好。请多海涵~!谢谢大家

再说的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U48怎么是受U50控制呢   看你的图是受 SLP 来控制一个3极管子  在控制  Q16  从而达到  Q16导通   控制 3V  1.8  5V的开启啊

网友(点评):
U50 3角要有3.3才会有5V_S0。。自已找个量下。。。原理呢。。我也不太懂~!不好意思

网友:
你怎么说是受U50控制呢

网友(点评):
Q16都做了。。哪U50做什么呢?不输出个电压?

网友:
兄弟 我没看懂 能再详细点吗

网友:
按照图上,是不是3D3V_s0和1.8V_s0也是慢慢才出来啊?

网友:
U48 是N管呀,G极电压要大于5V才能导通,其电压受控于Q16 Q17,当SLP_S3个号为高电平是Q17导通,DCBATOUT 经过R287 跟R294分压,其电压为19/330+1 *1=0.06V,加到Q16的G级,此管为P管,所以Q16导通,U50 要不要应该无所谓吧.

网友(点评):
很简单。把你手上的板子。拆下来。试下哈~!将理论也可以论证一下。呵

网友(2011-07-07):
自己拿了个图出来跟了一下LZ的思路走了一下又学了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