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 190EW8

楼主(2011-06-07):
我是新手,怎样连接这个驱动板的12V 5V GND这三个线和电源板之间怎样接,板上没有标,因为电源烧了,谢谢
电源

网友:
可以找个电路图分析一下,,

网友:
右上方晶体和屏线之间一个三极管,其中一个脚与左边排插脚划拉,通且阻值为0的就是5V,GND就不用说了吧(找不到就真不是干维修的),12V可以不接。

网友:
你对着原来电源板接呀。

网友:
请高手能帮我排一下左边的排线那个是5V 和12V

网友:
红色的线 应当时5V 一般供电都是用红色的线子

网友:
黑色的应当是底线 黄色的是亮度控制 其他可以不接

网友:
这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