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1-06-07):
装光驱进不了系统工,到滚动条就死机,不装光驱正常使用。南桥换过,硬盘,内存,光驱都换试过还是不行。装光驱时各供电都正常没有拉底的现像。请高手指示下。
进不了系统

网友:
那就是光驱坏了。换个光驱试过没

网友:
换了两个了还是一样不行啊

网友:
IDE线呢?换条试试

网友:
是笔记本不是台式光驱一样可以读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