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通病--开关或睡眠故障

楼主(2011-06-07):
今天又接了一台的华硕笔本记不触发故障。。测3V 5V正常。。无意中又想到可能跟前几次修的一样,是开关或睡眠开关故障。。打对地阻值接按开关按钮。。开关正常,果然发现睡眠不会响果然被卡住,直接拔掉开关。。插上电源开机了。。。。语言表达有限望各位见谅。。不知道这算不算华硕的通病还是我的幸运。。我已经遇到几台华硕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ASUS 以前的机器 带休眠针的通病

网友:
可能对我有帮助!顶

网友:
还没遇到过呢,不过学习啦,下次遇到就碰碰运气咯

网友:
华硕那开关时经常坏的!!!!

网友:
我知道华硕的开关经常坏,休眠键的我还没有遇到过!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捡钱!

网友:
这种问题我修了7台了。大家注意哦。不信你可以试试。ASUA的机器,屏轴下有休眠键的你用手压住绝对不触发。ASUS休眠键很容易出现弹跳不良的。

网友(2011-07-07):
还真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有遇到过几台华硕的机器有时不开机休眠按键没弹起来的。

网友:
我遇到过,印象深刻,那次我还被师傅骂了一次呢。

网友:
应该是通病,我修好多台了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以后帮助会很大的

网友:
一般的客户可以这样弄,睡眠开关可以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