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 190EW8

楼主(2011-06-07):
我是新手,怎样连接这个驱动板的12V  5V GND这三个线和电源板之间怎样接,板上没有标,因为电源烧了,请高手能帮我排一下左边的排线那个是5V  和12V

网友:
电源接口应该有标的 对照一下吧

网友:
你看看驱动板背面,应该有标的吧,实在不行的话,就跑一下线路,根据接口旁边电容的容量很好区分的。

网友:
请问楼主电源板呢,将电源板接口处拍个照片上来 在电源接口处都有标着 有些显示器生产厂家不一样电路设置也不一样,你这样只发上一块驱动板无法帮你

网友:
背面有标的

网友:
如果没有标识,可以查电路图,,

网友:
我有原装的电源板,等有时间了,我给你上接口定义

网友:
先排除接地 一般三极管连接的是触发脚 剩下的就是5V了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电压,12V.5V.ON.GND找出电压

网友:
电容上面标的 耐压值是10V的   它就是接的5V电压  电容上面标的25V耐压值 它接的就是 12V电压

网友:
先修修电源部分吧

网友:
一般都是有标示的

网友:
没标你就看驱动板上的电容是多大的耐压 从5v开始加 点亮为止

网友:
1#黑0V,2#红GND,3#棕GND,4#粉0V,5#黄3.3V,6#绿N/F,7#紫5V,9#灰3.3V,10#白3.3V

网友:
看电容标识

网友:
这边没标的话  另外一边会有标的

网友:
这个写的是错误的!大家千万不要按这个来接!我自己就是看了这个后接的烧了自己一块驱动板。

网友:
正确的接法,提取自190EW8  PDF。

网友:
我可用万能表量出来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