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A8T/M开机到0.38A後掉电

楼主(2011-06-07):
個求助各位大大.一台华硕A8T/M开机到0.38A.後掉电至0.05A.南橋430北橋6100.也已經換過.獨顯卡先移除.應該是cpu沒有過電.要如何查起.求助各位.

网友:
电流偏小 。查3大条件  电压 时钟 复位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是少电压

网友:
先测CPU有没有1V供电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