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灯改双灯 如何改 请高手赐教 谢谢

楼主(2011-06-07):
如何改 请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
如果是指高压,就直接用导线将不用的两个接口短接!

网友(点评):
这方法你测试过吗?把接口短接了,不会导致短路吗

网友:
说白了就是偷工减料 把原有的四灯的高压条断开 从原有的上面找到控制线 和12v电压跳线到双灯的高压上面 接屏幕上两根顶管就行了

网友:
   恩  不错   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