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PMH4无 VCC 5M ON 高手请进

楼主(2011-06-08):
T40 PMH4 有VCC 3SW 、时钟 和复位都有了 就是不出VCC5M ON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换了 PMH4 问题还是一样!!烦啊
问题
xphai
再买一个PMH4

网友:
换的PMH4也是坏的吧
ylzql122
哈哈 你是不是干过这个事啊!!

网友:
强啊 既然是换了个PMH4 可能是TB62501的检测没电压 或者是1631拉低吧!! 楼主你挨个排除把!!
xphai
说的挺有道理

网友:
查下VCC5M ON 所连电路,看看是否有二极管或电阻损坏而拉低了信号。

网友:
或着是1631自身拉低了呢??

网友:
坐等结束 看一下

网友:
也有可以东芝芯片 问题。

网友:
1631的5v extpwr-pmh4# 这些信号有吗

网友:
查一下POWERSHUTDOWN1和POWERSHUTDOWN2是不是都有高电平?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关心小弟 我找到为题了 原来73脚在插适配器的时候也是高电平 在追了一下 原来是 MOS管坏了
王志佳
楼主所说的管了是不是Q51呢?

网友:
非灌水帖,对T4和T6,双喜版主写的电路分析真的让我学到了不少,谢谢!

网友:
fanny
的帖子
是的 你太有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