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0 amd2 939 cpu坐虚焊怎么搞啊??

楼主(2011-06-08):
坐子虚汗了不能用bga焊膏用什么好点。。怎么做。不想重做,谢谢大家出主意
cpu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 把CPU风扇螺 丝用力拧 拧到跑U为止

网友:
如果 拧 到底 也不跑 怎么办???我有 好几块

网友:
拆下上面白色的坐子,给能加焊不?要不从底下用吹风加焊怎么样?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只有搞个焊台才是生存之道!!!

网友:
焊了一个都不成功。所以才求的,bga我有个

网友:
我都是拆掉白壳 倒些松香水(洗板水+焊膏搅拌 、用前用热风枪加热)然后用BGA台 193度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