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联想L-A690,键盘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1-06-08):
     这个板子和我发的这个帖子里面的V星的板子,都是一个人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8761-1-1.html
故障现象:开机画面按F1 F2那块  键盘鼠标口不能用,USB也不能用。点开关可以关机
  此板是V星给联想代工的,
前面的那位高人把键盘漱口后面的排容全部换掉了,后面的电感全部换了,线路中的一些相关零件
基本上都换完了,BIOS刷过,IOW83627DHG 也换过,
     剩下我也没多少思路了,测量IO的60脚KBRST#,电压3.3V。。BIOS我又重新刷过,我看键盘口没换,
又换了一个,还是不行。键盘鼠标口的供电正常的。IO也重新换了一个。
    小弟不才,没思路了,恳求各位路过的大哥,大姐,大叔,大姨们,如果有修过类似的故障的话,能
不能给些思路?小弟先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千万别让我换南桥啊,AMD的芯片组,。一看到我害怕

  此板早上顾客来就拿走了,没修好。一下朋友看到的话,就别在回复了。谢谢合作

网友(点评):
南桥的事,换了就好。

网友(点评):
先加焊,不得再换。

网友(点评):
兄弟,键盘的时钟你有没有查呢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试试加焊南桥呢?南桥毕竟是管理接口部分的嘛!不过就是有点风险,毕竟是能亮的机器,要是搞的不亮就麻烦了,最好跟客户沟通一下,呵呵

网友:
是不是内存供电引起来的,记得现象就是开机后能显示,就跳不到第二个面,按啥也不好使。新手,见笑。

网友:
遇过rs232芯片短路拉低鼠标键盘供电电压

网友(点评):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点评):
RS232是COM口芯片 和键盘鼠标供电完全两路 除非哪连线了

网友:
有没有换键盘试下了啊。还就就是看看主板上的CE有没有不行的啊。前些天我也遇到过,那就换个CE就OK了

网友:
好像北桥旁边有个八角之类的东西,你看它是不是给键盘供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全板的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是4822的8脚IC, 应该是双路供电的
但是现在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
占个位置  希望楼主 给出最新维修答案   小弟期待结果

网友C:
注意一下主板5V的电容,以前碰见过电容引起的这种故障。
有示波器最好打下波形看看。

网友(点评):
板子早上顾客来就拿走了,我也想到了那个电容会引起

网友:
桥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那小弟水平也有限,可能说不出来了,判断不出来问题不是随便猜桥坏了。如果查线路到不I/O,I/O又换过,供电正常的话,你自个猜吧

网友(点评):
呵呵 ,没事,谢谢你了

网友:
根据你的维修思路 可以看到 能跟ps/2接口关连的原件你都排除了 但不要忽略了com芯片和网卡芯片1394芯片 原理我不多说了 你修了那么长时间的主板 经验会告诉你的 若这两个都排除了 南桥坏的比率100%

网友:
顶楼上的,上次就是com芯片RS232短路拉低鼠键供电电压导致鼠标键盘不能用,用风枪下了它就好了

网友:
IO的LPC总线,任何一条线出问题都会引起键鼠不可用.波形,阻值都要测量的.在工厂还遇到过BIOS引起键鼠不好用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主板上的CE
这是什么呢,具体说下可以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CE简单点说吧。就是电容啊

网友:
查一下K/B口得供电还有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正常不,OK的的话就建议你换桥了

网友(2011-07-10):
兄弟你好。。。PS/2不用也跟他们的事的。。。能否分析一下。。。吗。。。。小弟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一下主板5V的电容,以前碰见过电容引起的这种故障。
有示波器最好打下波形看看。

LZ能具体说一下是哪个部分的电容 啊。。。。。期待你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