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经常蓝屏死机,0x0000001A

楼主(2011-06-08):
是不是要换内存条了
电脑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先重装下系统,还可以把内存啊,硬盘啊,显卡啊,插拔一下

网友:
不一定,先软后硬~看电源主板有无电容鼓包.

网友:
多是内存的问题哦

网友:
1:换内存 2:扫描下硬盘,确认是好的后再重装系统,要是没检测到硬盘的话就个电源跟SATA线试试

网友:
有些二次封装的系统经常出现

网友:
试试使用命令chkdsk c: /f。有时候系统盘有部分文件目录出错也会这样子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

网友:
把内存重新插拔下,要是问题还有救换根试试,很可能内存问题!

网友:
我也试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想问你蓝屏时,你还能知道屏幕上显示的那些英文语段的意思?(如果不知道先请学习英语)上面能大概的告诉你是那块硬件或者软件出现问题的。做维修也是的,英语也要得知道个大概意思。

网友:
内存的问题不较大

网友:
先检测一下硬盘,一般重装系统就可以解决

网友:
这个情况比较复杂 慢慢排除···

网友:
内存问题 换内存啊

网友:
这多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什么机器?先从软件排除,重做系统

网友(2013-10-05):
我的苹果也这样啊

网友:
多是内存的问题,换内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