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是动画来的,咋不动?)再来个不加电的典型故障维修(依然8282M)

楼主(2011-06-08):
收到块K8V-MX/S的板子,上图

故障描述:不加电

测开关针,IO68、67、73均有电平变化,唯独IO的72脚电压不变,跑线路IO的72脚进了8282M,晕~鄙视下,居然没注意还有这个破东西,初步锁定问题就出在8282M和IO上,以以往的经验感觉还是8282M比IO更容易坏些,刚要换掉,一同事跑过来,抢着换了,呵呵~再次上电,OK

觉得这个问题挺典型的,做了个动画给新手们瞅瞅吧,能力有限,拍砖绕行,谢谢

注:3.3VSB是经5VSB转换后串联一个472过来的

网友:
应该再画一个触发后的电压变化

网友(点评):
这个我是画的动画的,可是上传以后怎么就不是了呢

网友A:
83627是高电平触发吧?

网友:
8282M,以前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现在,修这类的主板,不加电呀,或者U没供电之类的,基本上都是直接换82802M,

网友(2015-12-19):
引用 网友A:
83627是高电平触发吧?

低电平触发。

网友:
这里472推测是开机针工作电压上啦电阻。

网友:
这里故障其实也可以直接取下8282M将IO 72脚直接连接ATX绿线测试点,推测这样子时序会出乱。

网友:
这都有人抢,哈哈,这板子754的吧,AGP显卡的

网友:
有8282m的不触发基本都是他坏

网友:
IO的72脚电压不变,这里推测是维持5V高电平状态,即绿线电压由8282M内部电路工作接地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