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显示器开机发红几秒,求助!

楼主(2011-06-08):
我有个联想15寸的显示器,每次早上开机的时候都要发红,几秒后就恢复正常了!请问是显示器哪里老化,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
你的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灯管坏了。

网友:
把灯管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属于灯管初步老化。需要更换灯管,如果不换的话以后直接会屏后闪一下,然后直接灭掉

网友:
直接换灯管吧。。。。

网友:
明显的灯管问题。。。

网友:
联想这款显示器灯管的问题很大,楼主还是换灯管吧。

网友:
灯管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联想L151吧,AUO(友达光电)的屏,灯管老化是通病了。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一般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灯管老化了换了就会好了

网友:
灯管问题,要么更换灯管,要么屏蔽掉

网友:
灯管坏了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是灯管的问题了,拆开屏就会看到灯管都烧黑了。